acer e1-471g 不触发

楼主(2017-03-07):
同行送来一台,acer e1-471g 不触发,目测EC 换过,EC BIOS 刷过。看待机为 0.02 不正常,正常为0.01.         测3V 5V 已出,也不正常。这外型号的本有的特别,待机是不出的。看电路图 ,南桥的BIOS 也影响触发。拆南桥BIOS 。刷写。怪不得,提示2脚 ,接触不好,重新安装还是一样。应是BIOS 坏了,换后,触发了。上图  图加不上。

网友:
那位朋友指导一下。,发贴的时候,图纸怎样加上,一直加不上。

网友:
不触发 不刷Ec BIOS  刷Pch BIOS好了?没天理啊

网友:
因为测南桥待机好信号一直为低电平。但是南桥待机正常,这就判断要不是南桥坏了,还是EC 拉低了,还是南桥BIOSE有问题。按先简单后复杂 所以先刷PCH BIOS.

网友:
图片  附件  视频

网友:
这个不太可能吧。。。。。南桥BIOS不可能会引起不触发呀

网友:
兄弟 你这写的真是号文采啊

网友:
目前手上也有一台同型号的本,待机0.02不触发。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