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45不出内存供电

楼主(2017-03-07):
在修一台戴尔1545,开机电流0.2,就有1.05V供电,先修内存,供电芯片是TPS51116,6、9、14、15、16脚5V,10、11脚3.3V,12脚18.2V,22脚4.5V。芯片换了3个,MOS管一对换了,滤波电容换了。1.8V电源直接加电感上烧,无短路,示波器打电感开机有瞬间波形,就是不出1.8V,求助于坛友

补充内容 (2017-3-16 15:22):
已修好,显卡短路

网友A:
把电感拆了,看看有没有输出,可能是后级拉低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电感拆了,看看有没有输出,可能是后级拉低了吧

试过撬起,一样没有

网友B:
看看和北桥有关系没有 这个电源和北桥应该是同步的

网友C:
把后继输出端滤波电容换掉 好的可能性比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后继输出端滤波电容换掉 好的可能性比较高

师傅,看帖,已经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和北桥有关系没有 这个电源和北桥应该是同步的

好的,谢谢指引

网友D:
4脚ton脚查一下,升压电容换一下,反馈电路查一下,pwm基本的你都没有查。

网友D:
瞬间波形你要分析是不是过压保护,还是缺压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D:
瞬间波形你要分析是不是过压保护,还是缺压保护。

电感瞬间没有1.8V,

网友:
引用 网友D:
4脚ton脚查一下,升压电容换一下,反馈电路查一下,pwm基本的你都没有查。

师傅,已经查过,反馈没有断线,升压已经换过

网友:
波形也发上来看看啊

网友:
已修好,显卡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