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示波器罢工了。

楼主(2017-03-07):
这几天在打主板相关波形,发现存储在内部不方便使用,用U盘也要每次拔出插入的,在抓内存,BIOS波形时及不方便(波又长又多),用示波器自带的录制功能所产生的文件也要用配套的软件才能打开。干脆连机电脑,直接在电脑上录制,转为通用格式。
意外出现了:在完成录制后,关示波器断开数据线后开机,示波器出现大大地故障:读数误差大大,还死机。
开启校正,到现在已1小时,进展缓慢!平常几秒钟的事,估计得回厂了。

网友:
修机器的机器坏了 头大

网友A:
什么牌子的示波器?我的普源好多年了

网友:
恭喜楼主可以换新的示波器了,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子的示波器?我的普源好多年了

利利普EDS112CV,联接电脑通信操作不当引起死机。售后也解释不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利利普EDS112CV,联接电脑通信操作不当引起死机。售后也解释不清。

不能售后维修了? 付费也行啊。。问问厂家

网友:
这样就坏了  什么示波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能售后维修了? 付费也行啊。。问问厂家

今天与售后反馈,说没收到过联电脑后死机的案例。如后再有,即刻与之反馈,收集现象。经过多次长时间自校正,能用了,通道1测5V/1K Hz标准源有+0.4V偏差,通道2正常。

txj

网友:
二话别说 直接拆开修!~

网友:
我正打算把这示波器换掉,看来得赶快。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今天与售后反馈,说没收到过联电脑后死机的案例。如后再有,即刻与之反馈,收集现象。经过多次长时间自校 ...

你在欧万之家群里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在欧万之家群里面吗?

有这样的群?

网友:
正常玩就行了。没事别玩特殊的。我是保守进步派

网友:
不会是串电了把里面的什么元件打坏了吧?

网友E:
这可是吃饭用的家伙事啊,上个泰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可是吃饭用的家伙事啊,上个泰克吧

看好它可以用电池供电,测热底板省去隔离变压器,而且还是2G/s的采样率,虽然100M带宽。

网友:
这东西修也不便宜吧

网友:
你这个波波,不错啊,还能在电脑上显示什么牌子

网友:
刷个机,偶偶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再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