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10版号 NM-A181 rev:1.0 2013-07-17进液维修附图纸与BIOS

楼主(2017-03-07):
下午同行送来个本子 丢下就跑说急

是联想Z410 I5独显 接可调电源待机正常0.018 按下开关触发  0.1A 不动

应该是CPU供电没出  火速拆机

版号为 NM-A181 rev:1.0  2013-07-17

拆的过程中就闻到味道不对  应该是进液体了

拆开一看果然 CPU供电芯片背面 也就是版号的上面 有明显的污垢

还有喇叭接口边也有 先把板子清理清理 刮刮干净 洗板水 洗洗

然后把腐蚀掉的电阻 加焊  这味道一闻 进的是一鸣鲜奶 2快5一瓶。。

加焊好后 把腐蚀的原件都用万用表量一遍 发现版号上面的两个电阻无阻值

由于没有标注原件号 只能跑线 一个跑到PU901 29脚 一个30脚

两个电阻一个10K 好找  另一个24.3K  找了个30多K的 换上

亮机! 特备份BIOS和图纸分享给大家

感谢上传图纸的小伙伴不然这板子就修不好了!

网友A:
你把电阻一个一个量一遍么  真够有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电阻一个一个量一遍么  真够有心的!

不是全板。。 就是进液周围的。。

网友:
这个机, 独显电压先出,还是CPU电压先出.

网友(2017-07-18):
图纸跟BIOS打包在一起吗?

网友:
这个是图纸还是bios呢

网友:
这个BIOS开机慢吗 楼主

网友(2017-11-15):
                              图纸在哪里啊?

网友(2018-02-26):
到底是BIOS还是图纸??????

网友:
进牛奶也能搞定 。。。这种东西你们是怎么清洗的

网友(2018-07-10):
多谢楼主,比起那些动不动一个图就要10分的,楼主太好,图加BIOS才2分,赞赞狠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