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无复位不跑码的奇葩故障

楼主(2017-03-08):
主板:技嘉GA-MA770T-UD3P故障:不跑码,诊断卡复位灯常亮

过程:接到这块板子,先用万用表量各对地阻值,没有短路。然后加电,量各电压正常 内存:1.5V 总线:2.5V CPU:1.01V 就是复位不正常,诊断卡复位灯常亮.

先清BIOS,不管用.再看这块板是双BIOS,有一主一副.于是用风枪把主副BIOS对调,还是不行.郁闷了,上网看类似的贴子,有一贴引起了我的注意.大意是这块板子的BIOS是不能对调的.还有一个贴子是只要把BIOS的1脚和8脚用镊子短接一下就行了.于是又把两个BIOS对换了过来,再用镊子短接主BIOS的1脚和8脚,再加电,跑码顺利亮机.

希望各位大大有分的加个分.....

网友A:
把BIOS的1脚和8脚用镊子短接一下,无复位也会跑马,这是什么原理啊,LZ能发一下那帖子的链接吗

网友B:
8脚可是供电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BIOS的1脚和8脚用镊子短接一下,无复位也会跑马,这是什么原理啊,LZ能发一下那帖子的链接吗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332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8脚可是供电呀,,。。。

一直都是18脚
试过很多次了
有的确实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3325-1-1.html

看了此连接的gg aKing解答,原来还有这些技巧,神了。

网友:
让我想起以前遇到的一块技嘉  忘了是什么问题了  应该是个软故障  我想对换一下bios  结果就不跑码了  换回去也不行  短接18脚让它无法片选  应该还是从bbios恢复的

网友:
感觉问题不是出在你说的地方

网友:
天天来迅维看看,总有新发现
学到捷径了

网友:
这是什么道理,1.8脚短接

网友:
高  我这也有个 试试去!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又学到一招,有几会试试

网友D:
问下楼主短接主BIOS1和8脚是通电状态下短接,还是不带电状态下

网友:
这种就跑马了嘛,可能是个奇迹运气好吧

网友:
修东西7分运气三分修!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下楼主短接主BIOS1和8脚是通电状态下短接,还是不带电状态下

我看了 是在不带电的状态下

网友E:
镊子1,8要通电10秒左右就能从副bios还原主bios吧

网友:
看样子是副BIOS程序恢复到主BIOS上面去。

网友:
可以,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BIOS的1脚和8脚用镊子短接一下,无复位也会跑马,这是什么原理啊,LZ能发一下那帖子的链接吗

还是没理解为嘛。什么原理呢

网友:
是带电短接还是拔掉电源短接还是待机下短接?

网友:
1脚cs 8脚供电,强制短接主bios的1和8脚,就会读副bios数据

网友:
无复位 相当于刷BIOS好的?

网友:
确实是的,我修到技嘉G31双BIOS确实有大神这样跟我说过,虽然后来我是直接刷的bios...

网友:
BIOS不会导致无复位的,顶多复位灯闪   你这个故障点不对把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学习了

网友:
强大的【迅维】论坛就是猛!这个给满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镊子1,8要通电10秒左右就能从副bios还原主bios吧

应该不是这样   不然调换BIOS的时候就该亮机跑马了

网友:
学习,来赚积分

网友:
好,学习到经验了

网友:
听完之后一脸懵圈,什么情况,看看楼主发的链接吧!不过还是多谢楼主分享这么神奇的方法!

网友:
短接1,8是啥原理

网友:
牛逼   学习了  下次 就 知道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