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进来帮忙看看苹果的疑问

楼主(2017-03-08):
这角电压应该是多少伏PPVIN_S0_CPUIMVP

网友:
你这是什么机器啊,有的的是12V.  有的是8V呀

网友:
苹果机的公共点电压同电池充电电压一样的呗

网友A:
一般是12.8v也有8.4v的,楼主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B:
我的是A1465  版号820-3208-a  我的这个电压
是8.1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12.8v也有8.4v的,楼主是什么型号的?

我的是A1465  版号820-3208-a  我的这个电压
是8.16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A1465  版号820-3208-a  我的这个电压
是8.16

8.4v正常可以去查其他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A1465  版号820-3208-a  我的这个电压
是8.16

默认正常 查下别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