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A8cpu 到底用多少度温度能吹下来

楼主(2017-03-08):
在迅维网上看林工用320度  。不到一分钟就能下CPU   .我试下却不行。大家帮我分析下原因 。先看下我的工具  快克856AD   风速60   温度360不行 。一直下不来
快克 861DW  360 度。。风速60   也不行。维修台用的FIND  FIX 最新的   补充下。我现在一般用原来老式的支架是可以取的。但温度也要360以上了。没有像视频那样温度低的上下层一块取下

补充内容 (2017-3-9 10:50):
已经解决。确实是设置不准导致的。再次证明没有不行的工具。只有不行的人

网友A:
这个风枪温度不一样的,得调补偿。你现在用的新架子底部有铁片散热快,温度肯定得调高。在个就是风嘴大小,离芯片高低,吹的均匀不均匀都有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风枪温度不一样的,得调补偿。你现在用的新架子底部有铁片散热快,温度肯定得调高。在个就是风嘴大小, ...

谢谢。终于有大神指点下了。我想。是不是风枪的热风场特性不一样导致的。我刚看了下迅维868D,它的特点是风量大。并且柔和。我的861DW是直风不一样。。  856AD 风量大。虽然是旋转风。但不是太柔和。还是直风的量相对多些.   猜测是不是868D重点加热的环境温度。整个板子的温度能容易提高上去。这样才好撬CPU的

网友:
我用最一般的安泰信852D  310度 CPU都下来了。。   你是不是温度补偿没设置好

网友B:
预热!预热!预热!
重要事情说3遍!

网友:
像楼上说的预热很重要,还有每个风枪温度都不一样,得自己去试,多去拆几个U,就知道适合自己的温度了

网友:
大家使用的风抢都不一样 需要自己慢慢磨合

网友:
还是楼主有钱。我只有850可以用。想用快客的。可是太贵啊

网友:
吹之前   先大面积加热一下     为好

网友C:
856ad, 350  风量150.太小没温度

网友:
每个风枪温度都不一样的,需要自己调节合适的温度。我用868D  300度拆的。

网友:
风枪不同 温度设定不同

网友:
用带测温线的表测一下最好用时的温度,并且记录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预热!预热!预热!
重要事情说3遍!

预热是整块板子都要预热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856ad, 350  风量150.太小没温度

你是说我的856AD 风量设置的太小了是吗。应该在150的风量。唉。听着风声吓人其实60的风量是很小的是吗。呵呵。像是喷气飞机的感觉。其实不行啊

网友:
楼主很厉害的功力啊  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是说我的856AD 风量设置的太小了是吗。应该在150的风量。唉。听着风声吓人其实60的风量是很小的是吗 ...

我用855pg,350  风量140-150,几乎通杀,不过我是全新的。不知道你的856ad怎么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855pg,350  风量140-150,几乎通杀,不过我是全新的。不知道你的856ad怎么样???

855PG是直风还是旋风的,你的通杀是啥意思。通杀CPU吗

网友:
改天我也找个坏板练习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855PG是直风还是旋风的,你的通杀是啥意思。通杀CPU吗

安全所有拆下芯片,几乎100%成功,不会出现烧坏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855pg,350  风量140-150,几乎通杀,不过我是全新的。不知道你的856ad怎么样???

旋转风的,发热芯淘宝有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安全所有拆下芯片,几乎100%成功,不会出现烧坏的情况。

请问855PG 是旋风,的。还是直风的。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安全所有拆下芯片,几乎100%成功,不会出现烧坏的情况。

同问  感觉师傅的旋转风很好使  打算引进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用855pg,350  风量140-150,几乎通杀,不过我是全新的。不知道你的856ad怎么样???

855PG  淘宝卖7000多的 是那个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856ad, 350  风量150.太小没温度

你取CPU的时候。风嘴是选和CPU差不多大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855PG  淘宝卖7000多的 是那个吗

是的,厂家的价格是7000多,代理商要便宜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取CPU的时候。风嘴是选和CPU差不多大的吗

如果cpu与热风喷口差不多大小,不用风嘴直接吹,不要吹太久适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问  感觉师傅的旋转风很好使  打算引进

855pg还可做主板bga,我试过好多次次次成功,不过预热台加855比bga返修台还要贵,没有人愿意去尝试。俩温区不比三温区差,无铅效果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856ad, 350  风量150.太小没温度

修手机350   150是不是太猛了点。要是用卖的成品的耐高温石的支架是不是温度高了。你是不是用的普通的金属的那种通用的手机支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修手机350   150是不是太猛了点。要是用卖的成品的耐高温石的支架是不是温度高了。你是不是用的普通的金 ...

其实风量不变,温度可以调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风量不变,温度可以调低的。

320可以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