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00 EC BIOS专治掉电

楼主(2017-03-08):
东芝L700 EC BIOS专治掉电

网友A:
一定要先把稳压电源调到21V,,先试试再刷

网友:
楼主可以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
移动到bIOS板块吧

网友:
楼主,板号是多少啊,把情况写详细些哈

网友(2017-05-05):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先把稳压电源调到21V,,先试试再刷

为什么要调大到21v呢

网友:
手上有台L700-C19R,换过大电容,还是掉电,求楼主赐教

网友:
试试看好用不

网友:
这个确实 修成通病了

网友B(2017-06-11):
我的也是掉电 大电容换了6个 19V电容给换了  3 5 v电容也换了 还是掉电 下一个BIOS看看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掉电 大电容换了6个 19V电容给换了  3 5 v电容也换了 还是掉电 下一个BIOS看看咯

我刷了,掉的更快了。你们会吗

网友:
原来是进系统一会儿掉的。现在在bios 几秒就掉。是不是楼主上传错了

网友:
是啊不装电池就ok装电池就掉电,有时候还不能充电。

网友D:
我也碰一台,大电容换六个330了,BIOS也刷了还掉电,掉电后电源跟电池灯闪,不知是什么情况

网友(2017-08-22):
手上正有一台,换了大电容还是掉电,什么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刷了,掉的更快了。你们会吗

不一定所以掉电都以通病来判断,还是要量量电压,根据经验来

网友:
我的0.7就掉电了,刷了一个也一样

网友:
L700 具体型号呢 楼主  请上详细教程啊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碰一台,大电容换六个330了,BIOS也刷了还掉电,掉电后电源跟电池灯闪,不知是什么情况

我的问题和您的一样呢  换个6个电容问题还是一样 请问您后来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18-04-16):
都说有这个通病,不知道刷了能不能好 又是贵的吓人 分少的就回帖

网友(2019-03-29):
真的很需要

网友(2019-07-01):
我的悼电闪灯,有时又不悼。好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