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d 外接正常。内接无显,过20秒才能点亮,

楼主(2017-03-08):
一开始屏坏了,客户自己换,换好之后显示正常,因为屏线没有卡好,合了几盖之后,屏线有几根断了,屏不会亮了,客户自己买了屏线。换上去还是不行,然后拿到我这里。我外接,按开关,上电到0.8,过20秒之后上到1.3左右才能点亮.内接,同样停流在0.8。20秒然后上到1.3左右。但无背光无图像。
查屏接口条件,21脚led_bklten亮度开启 有3.3v 20脚led_bkltcl亮度调节为0。二脚加锡。那有背光了,但还是无图像。
测3脚+3vs_lcd 在电流是0.8时候是0v 到时点亮的时候就是3.3v了、、
测24脚led_vcc_inv 19v
换过屏线跟屏。加焊过显卡,还是没用。
还要测哪些条件?

网友:
直接查下LVDS输出 相关的芯片 是否断线短路造成损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