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硬盘录像机无画面切割

楼主(2017-03-08):
硬盘录像机4路,开始的时候有一路没画面,用一段时间没画面切割了,哪个高手指点一下,或者谁有资料,原理啥的,发一个,
硬盘

网友:
硬盘录像机2路75欧电阻坏了,换了也没行

网友:
有的是主芯片损坏

网友:
主芯片的问题吧

网友(2017-05-02):
录像机不修一般都是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