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S1 REV 2.2 触发反复重启,无CPU供电

楼主(2017-03-08):
如题,技嘉GA-H61M-S1 REV 2.2 触发反复重启,无CPU供电。按照论坛上的通病,都没搞定,BIOS也刷过了。其他电压瞬间都有,CPU 无供电,但是CPU供电开启 ,芯片供电都有,Q13也有电压, 就在无意间我用风枪吹了下桥OK 亮了,但是过了一会主板冷后又不行了,于是我用烙铁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焊,当焊到晶振的时候,竟然好了,于是换32.768K晶振后,一直正常了,如果对你有帮助,望大家加分!!

网友A:
大家一直都以为32.768K晶振管待机开机,其实这也是个桥的基础频率之一,出了问题会引起无复位,无时钟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一直都以为32.768K晶振管待机开机,其实这也是个桥的基础频率之一,出了问题会引起无复位,无时钟等等 ...

是的,没有频率是不会开机的,有时用手按一下也会开机。

网友:
学到了.这些注意着些细节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这种遇到的很少 涨姿势了 多测试测试 稳定了交给客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家一直都以为32.768K晶振管待机开机,其实这也是个桥的基础频率之一,出了问题会引起无复位,无时钟等等 ...

还真这样,我认为它是为RTC服务的,其他与之无关。14318/25和时钟IC才是为整机服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真这样,我认为它是为RTC服务的,其他与之无关。14318/25和时钟IC才是为整机服务。

不能说它参与开机之后就没他什么事情了,我遇到过不少775板子无复位换了32.768K晶振就好。

网友:
32.768导致没有CPU供电???????

网友:
我习惯通电之前都要测试下晶振有没有起振。

网友:
有时候说得也是啊!H61时序啥问题没出现过

网友:
你走运了!!

网友:
这个晶振确实很重要的

网友:
这个应该能想到的啊

网友:
很好的经验,加分

网友C:
耐心+运气吗?!- -

网友:
不错的经验 , 下次有怀疑对象了  呵呵 ,这种故障我没怀疑过32.768

网友D:
32.768怎么会引起没有cpu供电那有点不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耐心+运气吗?!- -

反正都是瞎搞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32.768怎么会引起没有cpu供电那有点不理解

我也没搞懂 ,反正他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