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内存插槽都坏的办法

楼主(2017-03-08):
  前两天店里来了个非常专业的客户。告诉我他的主板有点小毛病。本来好好的。清灰后就不显示了。应该问题不大。我一听脑袋就大了。既然问题不大。你拿走再弄弄吧。那客户一听只好说,那你就给看看吧。该多少钱就多少钱。上诊断卡吧。一看不过内存。再一看。晕了。内存的两个插槽都给烧坏了。以前都是SPD电压烧断了。一般找个3.3V的电压连上就行了。这咋弄两个插槽的SPD引脚都烧糊了。客户一看也傻眼了。放下机子悻悻走了。总得想发修吧。后来灵感来了。直接把3.3V接到内存BIOS的第八个引脚好了。就是客户的内存不随便的插拔了。哈哈

网友:
哈哈哈哈,这个修的比较6

网友:
确实  这个真的很6  我真的很佩服了 呵呵呵

网友:
连清灰都能吧板子清坏,这客户可真专业

网友:
好机智的老哥,好多不过内存的都是spd烧断了。

网友:
服了,真是没有想到这样的方法,遇到一个内存条断脚的  呵呵,如果是供电的话  估计也可以试试

网友:
这方法好

网友:
厉害  我一般都是换了插槽 下次遇到用楼主的方法试下

网友:
楼主留了一手,下次坏了,他还会回来找你。不过清灰能清出如此,这个钱不能省。

网友:
这样是可以的,最好还是用锡炉把两个槽子换掉比较好

网友:
这样的专业户 自认是会的 就是这样的 肯定是内存插反了 导致烧的 只要没有插反都不会烧SPD

网友:
这个可以啊  专板专用内存 一般人换不了   呵呵

网友:
恩,这个方法很有效果。

网友:
找个3.3V供电

网友:
这内存与这主板就算绑定了

网友:
这个真是学习了  没见过

网友:
从此这内存与主板就不分家了   过上了幸福的日 子

网友:
这个我想问一下收多少钱

网友:
好灵活的做法

网友:
这种修法好,省得自己再插拔内存条的了

网友:
我就想知道收了多少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