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305一体机

楼主(2017-03-08):
联想C305自动开机不亮,换过电池后自动开机亮机,拔了电源再插也自动开机亮机,但是进系统正常关机再拔插电源就不自动开机了,按开关也不开机。BIOS刷过2个,按同型号CPU刷了之后开机电流1.2.求帮助

网友A:
  电池座有没有损坏

网友B:
联想的一体机不是有通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座有没有损坏

没有,测到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的一体机不是有通病吗

什么通病啊?

FYY

网友C:
是不是里面有小电源那机型啊 你换个电源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里面有小电源那机型啊 你换个电源试下

没有啊,呢不能认真的看帖回帖啊

网友:
热一下南桥看看

网友:
    我觉着  你查下RTC电路吧

网友:
有通病吧 这款一体机

网友:
看看电池座子 有没有问题

网友:
好像是5912吧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再多刷几个BIOS吧

网友:
是不是开关板 上有电容有问题啊

网友:
CMOS电路出问题了,看看南桥

网友:
换桥吧  桥问题

网友:
加焊桥.或换桥试试

网友D:
那是B300 这个是B305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是B300 这个是B305

哦,但是我看了好几个帖子都提到了联想的一体机,所以以为这是联想一体机的通病呢

网友:
看下开关板上的6脚芯片和芯片边上的小电容有没有短路的,如果芯片和电容短路了直接拆掉就能开机

网友:
南桥坏的多

网友:
我就是过来问候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