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大神进来看看a1425没有声音

楼主(2017-03-08):
开机没有声音 耳机也没有声音 u6201供电正常 复位也正常 AUD_GPIO_3这个不正常 芯片没有换 不知道是不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版号820-3462

网友:
求助 啊  有高手指点一下吗

网友:
找这个信号的来源啊

网友A:
不一定是芯片问题先追查下来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芯片问题先追查下来源

那个信号是客气功放芯片和耳机的吗?那个信号就是声卡芯片发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芯片问题先追查下来源

开启
打错字了 。。。。。

网友:
苹果真难修 装个win7测试下

网友:
默默的给楼主加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芯片问题先追查下来源

大师 我想做个苹果启动u盘 能装win7系统的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师 我想做个苹果启动u盘 能装win7系统的不知道怎么弄,

具体制作方法 百度下

网友:
修苹果的最好有料板,否者不好确定问题!

网友:
问了不是白问,买块料板一换便知。

网友:
苹果遇到的好少

网友:
苹果的机子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制作方法 百度下

请问一下苹果笔记本风扇可以改成长转吗

网友:
好专业  学习学习

优秀妞妞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C:
建议首先做个p-ram reset,如果开机还是没有声音就看看hda_rst这个信号有没有电或者短线。先从开机声出发修,再修左右声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芯片问题先追查下来源

AUD_GPIO_3这个信号进系统才会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建议首先做个p-ram reset,如果开机还是没有声音就看看hda_rst这个信号有没有电或者短线。先从开机声出发修 ...

请问p-ram reset不懂 这个怎么做 做了有什么效果 HDA_RST_L这个信号肯定正常啊 不正常在系统里面找不到声卡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p-ram reset不懂 这个怎么做 做了有什么效果 HDA_RST_L这个信号肯定正常啊 不正常在系统里面找不到声 ...

p-ram reset就是开机的时候按住 option,command,p,r让机器重启。一般要修到有开机声。可以尝试换下重音的bga看看

网友D:
这个碰到过,转接口氧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碰到过,转接口氧化了

转换口?是耳机接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p-ram reset就是开机的时候按住 option,command,p,r让机器重启。一般要修到有开机声。可以尝试换下重 ...

复位了一样 换了声卡芯片一样

网友:
很少修苹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