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IH61IV H61H2-LT V:1.0掉电维修

楼主(2017-03-08):
菜鸟级维修,大神们忽略吧。
同行拿来时,裸板,20v外置电源供电,触发掉电,触发电流0.24a掉电,可再次触发,测量供电,内存 ,桥 ,管家供电正常,vccpll 供电无,没有图纸,只能跑线追查,一个mos管,受控一个六角芯片,不知道六角芯片型号,论坛求助,也没有大神解答,只能拆,拆下mos管测量,mos管正常,g级无波形,怀疑六角芯片坏,又没有型号。只能另寻他路,内存供电飞线mos管s级,上电测试,亮机。附上亮机图

网友:
楼主就是牛B,刚好碰见一台,跟着飞,结果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