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系列BIOS旁822的快速解决之法

楼主(2017-03-08):
华硕P5G41系列,很多不跑码、跑马卡9b、内存供电只有1.2v故障,都是因为BIOS和PCI槽之间的822排阻阻值变大导致。平常的解决方法就是拆换该822,问题是这个排阻正好卡在BIOS座子和PCI槽之间,风枪很难顺利的拆换,即使换好了,左右的塑料座子已经被烤焦的不行了。

其实,了解了原理,解决起来很方便。7脚是SIP_HOLD#,必须是高电平,南桥才能正常的读取BIOS内容。
所以直接在BIOS芯片的7、8脚之间飞线短接,就可以了。

大家飞线之前,也可以测试一下,看看是不是7脚电压过低(正常应该2.5v以上,直接来自822的上拉3V),如果是,用镊子短接开机,
跑马就会正常。

网友:
这个822并不单单给7脚挂起提供上拉,还给3脚允写提供上拉,允写是南桥直接过来,如果强制3VSB高电平,那将对南桥产生危害。

网友:
回楼上细心朋友:给BIOS7脚的电压,只是从822过来的,没有经过南桥。
822 另外一个脚才是给BIOS片选信号的,低电平有效。这个是从南桥过来的,但此脚我目前还没有碰到出问题的。

网友:
我一般都是拆座子,用风枪加吸锡器搞定

网友A:
换个排阻都懒,我通常是拿下BIOS座再换。

网友:
以后也一直让7,,,8脚连接在一起?可以开机?

网友:
搞得我好迷茫。废板中一大堆华硕G41板子,好可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排阻都懒,我通常是拿下BIOS座再换。

呵呵,这个办法只适合像我这样比较懒的人。

网友:
是那种蓝色的华硕主板吗

网友:
这个方法好太方便了

网友:
不建议这么搞,不知道会不会有后遗症的吧

网友:
楼主 一定试了很多块主板了吧

网友:
又学了一个通病

网友:
这样做:
一方面是维修主板利润太低,花时间精力不划算,弄不好甚至会把板子的过孔给搞坏了。
另一方面也是很安全的,没有后遗症,(换822都未必能彻底解决,有些是因为BIOS座子里面漏电所致)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简单易行,但不知有没有危害!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那么巧只是排阻的此一臂损坏!

网友:
简单易行,下次碰到尝试一下

网友:
取下座子比较好,不过你这样简单一点了,顶一下

网友:
简单粗暴,下次碰到可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