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300偏色怎么处理

楼主(2017-03-08):
(图片)

网友:
屏线擦擦试试啊

网友:
换了没用 还是一样的

网友:
最基本的 换个线试试看

网友:
换过了没用  还是一样的

网友:
查 输出信号 焊一下 转换芯片

网友:
信号是好的  芯片也加焊了 显卡也焊了  还是不行  就差刷屏上BOSS了

网友:
怀疑你就刷啊

网友:
这种情况的话最好先找一根屏线排除一下屏线问题,再就是屏幕和显卡输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