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FX50JX 版号X550JX 屏蔽板载内存

楼主(2017-03-08):
求助华硕FX50JX 版号X550JX 屏蔽板载内存

网友:
这个好像屏蔽不了吧。。。 发来给你换一块。

网友A:
找下点位 改变PCBID 试试

网友:
电流1.3跳不过去是什么问题,BIOS刷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下点位 改变PCBID 试试

这个板子的PCB_ID 只有两个,都试了还是一样的屏蔽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的PCB_ID 只有两个,都试了还是一样的屏蔽不了

有些有DIMM_SEL的 你可以试试i

网友:
屏不了。楼主别费力气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些有DIMM_SEL的 你可以试试i

这个直接没有找到,搜也没有搜到。难道还有其他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下点位 改变PCBID 试试

我也试过了不行 不知道楼主找到方法木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有DIMM_SEL的 你可以试试i

机器没有这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直接没有找到,搜也没有搜到。难道还有其他的吗

我也找了没有找到这个信号

网友:
有的不能屏蔽吧

网友:
我屏蔽过一台。但没成功。。。其它的后来都没去屏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