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的mini1维修

楼主(2017-03-08):
作为小小白,每次修好一台机器就很开心.今天老板接力一台mini1的不开机.表示在这之前ipad的多见过很少的我.基本上就没见过mini主板。不过本着原理多一样的思路.还是修吧.首先打开机器发现没有修过.就绝的是小问题.应该是电池没电之类的.一量电池电压3.8v.按道理说这个电压是可以量机的.之后换屏.换电池确定了是主板的问题.开机键上有1.8v.先触发看看吧.现在整个板子有3.8v1.8v.测到就这2个电压.拉低1.8v.去产量电源ic输出的各路供电.电源ic输出了供电.证明有触发动作的.随后量维持没有就是cpu给电压ic的维持信号.keepact.证明没有开机完成.没办法只好测量整个开机电路.有经验的大神可以秒杀的吧.我是全当跑电路了.10几路供电测下来《就是电源ic给cpu和硬盘的供电,他们参与开机的》.发现电源ic给硬盘的有一路供电没有产生.随及断电打阻值.对地短路了.找到问题了.要么电源ic坏.要么这条路上的滤波电路坏了.最倒霉应该是硬盘坏了吧.

是电源ic供电的pp3v3-out转换过来的.

这条路上有电感.我是把电感断开.测是那边短路了.

其实可以用感温法的.运气不错是电源ic那边短路的.更换电源ic.亮机了.小小白维修大神勿喷

网友:
这个电源不便宜吧

网友A:
我说从料板上拆的

网友:
料板上有得拆  是最好的了

网友:
电路基本基本功不错  佩服

网友:
基本功不错  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从料板上拆的

维修手机、平板  大部分都是买料板拆的。

网友:
就是要敢修才行,慢慢的走向大神,加分

网友:
遇到这路短路的都是电源烧的

网友:
基本工无敌了,再修多几次就成大神了。

网友:
拆的还行.上次在网上买了两个全新原装的都不好用.最后还是拆一个好使了.

网友:
mini1电源坏的超多

网友:
刚接触平板手机,楼主的帖子对我帮助挺大的,感谢,加分

网友:
正在学习这方面的知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思路清晰,修得不错,已经加分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