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S无触摸故障维修

楼主(2017-03-08):
iPhone 6S无触摸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 6S

  故障现象:无触摸

  维修过程:

  客户送修一台iPhone 6s手机,客户反映是原来的屏幕摔碎更换屏幕造成有显示无触摸。

  接到机器后首先找个好的屏幕插到机器上开机测试,故障同样,排除屏幕问题。然后对显示排座打值,发现CPU到排座的触摸中断信号对地无穷大。

iPhone 6S无触摸故障维修 图1

  排座上其它引脚对地值均为正常,这种故障一般都要拆CPU,从CPU下面飞线出来。为了节省时间,先找个空板刮一下线路看下有没有容易断线的地方。

iPhone 6S无触摸故障维修 图2

iPhone 6S无触摸故障维修 图3

  刮的过程中发现此信号走线经过左侧屏幕固定铁片的螺丝孔旁边。然后把故障板放到显微镜下面观察发现左侧螺丝孔真的有打错螺丝的痕迹,刮开螺丝孔测量此信号线对地值正常,直接从这个位置飞线到排座。

iPhone 6S无触摸故障维修 图4

iPhone 6S无触摸故障维修 图5

iPhone 6S无触摸故障维修 图6

iPhone 6S无触摸故障维修 图7

  通电测试触摸功能修复,进系统测试其它功能都是正常。到此维修结束!

  相关阅读:

  iphone6s系列专题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947-1-1.html

  本文作者:迅维-林工(微信号:ganCPU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如有需要请联系:

  咨询电话:4006631699  18823306652

  咨询QQ: 2657227237    417880767

  咨询微信:364561888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 A009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迅维职业培训中心咨询1: 电话:18823306610 QQ:981775188

  迅维职业培训中心咨询2: 电话:13691708525 QQ:1727176051

网友:
手机的屏幕都不会换 就不要说修主板了  只能围观

网友:
相当不错的经验啊

网友:
很细心,修之前先仔细观察主板,主板没问题再去测阻值,电压

网友:
还好不需要动U   要不又是大工程了

网友:
这个上公众号了吧

网友:
又是一招刮骨疗伤,要足够的细心才能修好手机

网友:
这经验值得借鉴,别动不动就干U

网友:
干U 就是大工程了,  默默的看看你们修手机,

网友:
有时这个螺丝上错造成的故障

网友:
给新手提个醒拆机时一定要注意各个螺丝的位置装的时候别弄错,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中层的线都能飞,无敌了,佩服佩服。

网友:
佩服厉害啊。。 我都看不明白。。刮开的这个中层的走线。。 怎么走。。。    我也觉得螺丝不要上错很重要。。 买个带吸铁石的板  拆下原样位置放好。。  看过YOUKU里的好几个修手机的师傅。。 修的技术了得,但是螺丝拆下来统统都放到一起。。 然后碍事的时候又全部划到一边。。 我都想他记得住哪颗螺丝在哪里吗?

网友:
厉害了  我的师傅

网友:
这刮骨疗伤厉害啊。佩服。向大师学习。

网友(2017-05-27):
干U 就是大工程了,  默默的看看你们修手机

网友:
佩服 林大神

网友:
厉害啊···这技术太牛了···什么时候才能到这个水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