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带灯假负载灯全亮,, 主板不亮机?怎么好回事啊啊

楼主(2017-03-08):
775带灯假负载灯全亮,, 主板不亮机?怎么好回事啊啊

网友:
又不是真U,怎么能亮机,假负载只是提供些信号指导。

网友:
打打电压,走走时序。

网友:
代表前端总线没有问题 北桥没空焊

网友:
哪有这么便宜的CPU

网友:
假负载灯全亮,只能说明CPU座子接触良好,没有虚汗或者触点接触不良的

网友:
有不是真U可能亮吗

网友:
不 亮的原因有很多呀

网友:
还是按照时序修吧,假负载只是判断CPU座子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