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摔短路问题

楼主(2017-03-08):
跟师傅已经三四个月了,对一个故障现象的本质感到好奇,想问问有哪位大神能给与解释。
昨天来了一家红米note手机,客户说不开机,师傅检查了下发现尾插接口短路,又查到了CPU短路,最后测了下是电源模块短路。就和我说重新把电源模块植锡一般就能好,结果我弄好就真的开机了。
这里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手机为什么会摔短路?
第二个是短路了为什么重焊接就能使用?
因为以前是修电脑的所以短路很少重新焊接芯片,在这里就是想搞清楚是我以前忽略了,还是电脑和手机芯片有些差别?先谢谢大家解答

网友:
手机锡球很小 一摔一般会摔掉点,造成不开机或者短路,电源ic还好搞、cpu掉点就难搞了,掉点的重置一下就ok了

网友:
电源短路了  你没换    把原来的重植好了?

网友:
应该是里面的球相连在一起了吧

网友:
摔了的手机,芯片的珠子虚焊碰一起了。

网友:
摔落的手机 震荡内部 芯片触点锡松动贴靠导致的短路或许吧

网友:
楼主能私信告知下U2更换细节吗  温度  风量  怎么下手

网友:
是大电流了吗,短路一般不都是电容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