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F2A88XM-DS2点不亮问题

楼主(2017-03-08):
客户一早送来一块主板,故障为点不亮,诊断卡显示 F F 代码,不跑码,测量主板上的各电压正常,触碰复位有闪砾 ,怀疑是BIOS程序坏,刷了BIOS后,正常跑码显示了,以为修好了,放了一段时间后开机又 F F 了,不显示了,测量32.768 晶振 一边为0.3V 另一边为0.5V 这电压感觉不态正常,再测旁边的谐振电容,竟然跑码亮机了,于是就换了两颗谐振电容和晶振32.768 ,之后就是每次都可以跑码显示了,然而又放了几小时后,再测试还是F F 代码且不显示,碰下谐振电容又跑码亮机了,那位大师有碰到过,求助......

网友:
这是要准备吧桥干一炮拉

网友:
换过晶振么

网友:
把晶振也换了试一试

网友:
南桥虚汗照成的

网友:
这种是桥的问题,,,加焊一下,不行换

网友:
桥的时钟条件不满足,现在除了桥,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弄的了。

网友:
干桥试试
。。。

网友:
看来只有干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