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10P大进水修复!求加分!

楼主(2017-03-08):
此机器是客户送来的,板号是NM-A031,说是进水开不了机,马上拆掉电池,发现电池上都有水,看来进水挺严重的,拆机后我的天,到处都是水啊!

马上用洗板水清理后,用热风枪烘烤下,确保水分烘干之后,静态下用万用表测公共点和各供电电感的对地阻值,发现公共点不短路,但是5V电感的对地阻值只有002,明显不正常,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把故障排除才能上电,用烙铁将5V输出端翘起,发现输入端不短路,而输出端还是短路,因为5V到的地方比较多,所以想要快速找到故障的导火线,就采用师傅唐工所教的“飞龙在天”法在电感的输出端和地分别焊上红、黑线,可调电源调到1V,开始烧,摸了半天也没摸出哪里热,于是将电压再加1V,这时候电流已经上升至2A,此时发现CPU供电芯片发烫,心中大喜,将CPU供电IC取下后,再测,5V电感的输出端对地阻值已经恢复正常,所以确定5V的短路就是因为CPU供电IC内部短路导致的,由于手上没有现成的芯片,只能淘宝上订了一个,隔了一天到手后装上测了下各电感对地阻值正常,于是上电试了试,待机回到0.002,按开关,电流一路上扬,接上屏测试,完美亮机!这种短路的故障有时候就是一个小小的元器件短路导致的,不需要看电路图,用老师所教的法子一定能找到故障点,更换掉有可能就好了。所以一定要掌握此法,并且在烧机的时候一定要电压调小点,一点一点往上加,眼睛还要盯着可调电源!

就是此芯片损坏导致5V短路!
最后附上亮机图:

求加分啊!

网友A:
这样进水不算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进水不算多吧

图片上看的不清,其实拿过来到处都是水,硬盘都坏了

网友:
第一时间拔掉电池,拿去处理没有太大影响的

网友:
这个进水的故障不多,比较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