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修主板精英NF6100不开机

楼主(2017-03-08):
     一台同行的电脑,先CPU供电电容鼓包,不触发,同行说是电容的问题,换后还是不触发,我告知主板的问题。其实这么老的主板都可以不要修了,但客户要求修
所以我们也只有照办。
     已经N久没有修主板了(维修真的找不到钱呀!),拆机,插上测试电源power脚有3.3V正常。没有找到主板的图纸,直接用蜂鸣档,一脚接power+,一脚去拖IO,发现通了。那就是IO开机,在网上找了IO8726的资料。测试RSMRST#,型号没有,其它几个电压都正常。
    这种可能性要么IO坏,要么桥短路把(说错勿喷),找IO换上去,第一次换焊反了(太久没修了),然后我又把它换过来,测试还是不行.仔细一看型号换错了.结果换了个8728上去.然后又找了个8726,晕又焊反了.焊正.测试OK.顺便说句,8726 第2排有个版本号 版本号不对应该不能代用,因为中间我用了版本不一样的几个代换上去都不行.下面有IO图片.

网友:
和我刚入行是差不多,哈哈,-

网友:
咋还焊反了呢 修好了就好

网友:
焊反了没烧东西很不错了。

网友:
精英主板 已经有5年左右没见过精英的主板了    老板子喜欢用8705的IO  这是比较新的了

网友:
老马也有是前提的时候

网友A:
8726FS 还要版本一样啊

网友:
焊反不会短路吗?

网友B:
这功夫下得不小    加分鼓励发贴

网友:
修好了还算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8726FS 还要版本一样啊

恩 就是  最下面的 那个 版本 就和板子上面的不一样  中间我换下面那个版本的换了几块都是 开机就断电

网友C:
运气比较好,至少 最后OK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功夫下得不小    加分鼓励发贴

谢谢 主要好久没有修主板了

网友:
还得注意后缀

网友:
这个IO还没有碰到过,看来下次得注意了,LZ真有耐心

网友:
主板维修现在还有价值吗这款板子,收不了几个钱啊

网友:
修台板比我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运气比较好,至少 最后OK拉

供电引脚没有接地不会短路

网友:
焊接前先观察下再放就OK了

网友:
没收钱,心不在机,很正常

网友:
IO不好换啊

网友:
楼主动静大了点,不用上锡纸啦

网友:
你这是拿这个IO来做手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