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方正FG280-1 液晶用半个小时左右黑屏 亮无信号指示灯维修

楼主(2017-03-08):
接修商家 方正液晶,测试30分钟左右黑屏,并且黑屏时,指示灯颜色是无信号状态,重新开机又能显示,由此初步判断解码板问题,报价维修

三下五出二拆机,首先量vga  行 场信号,因为是用半个小时黑屏,所以测出来也没有啥问题 ,阻值正常。
  行场   链接到的有2个6脚复合管,经常遇到这个芯片坏,引起接vga连接黑屏,拆掉试机,测试半个小时没有黑屏,
装机 ,以为就这样完了,   交货过后,半个小时拿回来说现象依旧。
上机   果然不到20分钟又黑了,又拆机,上次定有这个mcu,更换过后,上机测试,还是一样的黑屏,
开始怀疑自己了,在仔细观察灭屏时指示灯  确实是  黄色无信号的指示灯,说明不是高压部分,灭屏时在强光下屏也没有影像
   看来还是解码板       ,又更换了行场 相连接的电阻,阻值变小,测试一样  灭屏。
实在没辙,刷写mcu程序,试机一个小时没问题,直到现在发帖为止,状态正常。附mcu程序  用希尔忒刷写

方正20寸FG280-1 (715G3244-2 TSUMU18ER-LF-LM200WD1 ).rar

网友:
故障要仔细 才能看到 有够细心

网友:
MCU  引起的故障都这么怪啊

网友:
可以先刷机

网友:
三星有一款也是这问题刷程序好的

网友:
这个问题 确实罕见

网友:
显示器有很多都是程序的问题,有时候软故障也比较难排除,可以试刷下程序

网友:
故障确实奇葩 呵呵

网友:
碰到这种情况就有思路了

网友:
有些维修修到不知道哪里的时候,确实要考虑软问题。

网友:
mcu 故障就是会导致各种各样的问题

网友(2017-04-07):
感觉现在修什么都先写下程序

网友:
上个图  更好

新安江 -2 严管区不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