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5440 BIOS LA-9832P集成

楼主(2017-03-08):
在坛子下载的都用不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找X宝买了一个就OK了 电脑是有密码的原先

网友:
忘记发BIOS了

E5440 bios LA-9832P.rar

网友(2017-07-17):
这 板 好 像 有 2 个 bios 吧    你的 是哪个

网友(2017-08-18):
BIOS 是可以用,就是开机慢。。。。。。。。。。。。

网友(2017-09-22):
机子会亮    就是亮的慢      没改良好

网友A(2018-04-15):
各位老板 戴尔E5440+pWR的电压 13.5V正常吗? 是哪里出问题了  加电瞬间主板上电压都出来了  但就是公共点电压有点低,正常不应该是19V左右吗? 我觉得这个通病问题  肯定有人也修过着样的机器

网友(2018-11-02):
引用 网友A:
各位老板 戴尔E5440+pWR的电压 13.5V正常吗? 是哪里出问题了  加电瞬间主板上电压都出来了  但就是公共点 ...

这机器就这样.......................

网友:
谢谢老板以及各位大咖啦   这机器不加电是啥原因那?

网友(2019-03-04):
thank you very much bios good work

网友(2025-06-21):
这主板有两个BIOS啊,要刷哪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