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410I南桥问题

楼主(2017-03-08):
今天收到一个T410I的机子,南桥QM57,电流上到0。7,查南桥没有BPWRG,打阻值发现这个信号短路,烧机发现南桥有点发热,因为手里没有QM57,找了个HM55换上,发现亮机慢,有的时候还卡LOGO,不知道是不是这两个桥不能代换,还有那个兄弟有这个机子的工厂BIOS,因为HM55的换了南桥要刷BIOS,了解情况的兄弟来说说,有这个机子的工厂BIOS能不能传个用用

网友:
在T410上我试过了    用HM55可以代换HM57

网友A:
T410I我没试过  你在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T410I我没试过  你在研究一下

T410I不是QM57吗
你用的什么代换的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T410I我没试过  你在研究一下

T410I不是QM57吗
你用的什么代换的什么?还有你换了南桥刷了BIOS没?

网友:
用HM55代换HM57   原机是HM57   我手里有HM55 换完后没刷bios   我的是IBMT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