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A不触发 简单故障维修

楼主(2017-03-08):
联想E47A独显,板号是DA0KL9mb6f1,故障不触发。
看到EC有单独BIOS,首先刷BIOS,没用。

测开关触发2脚有跳变,9脚3.3。触发时EC 80脚   D15处EC有给SB信号,默认前面都正常。

测RTC电路

R490 R491一边都是3.3       一边R490处2.2  R491处1.7。有点偏低,换掉R490 R491 这两个20K电阻,R490两边都是3V了,R491却还是偏低只有2.2V。烙铁烫掉R491相连的 C561 后R491两边都是3V。

总结:R490 R491 C561导致RTC电路不正常,南桥待机条件不满足不触发。

刷BIOS的链接: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8063-1-1.html

 会员11144422元2023-2-3 17:02
 会员6598262元2022-12-13 13:24
 会员8164502元2022-11-29 20:17
 会员8164502元2022-11-29 20:17
 会员5434782元2022-10-23 15:34

网友A:
这种问题有点不好查啊

网友:
楼主电阻不少备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有点不好查啊

额。。还算好查吧。。过程挺顺利的,就是发帖用了些时间

网友B:
谢谢版主的加分鼓励哈,电阻是买了本电阻样品 书装形的。 15年1月买的,用了2年多 还不少。缺啥怀疑啥电阻直接换就成。 主要是我懒,懒的在板子上摘。。。

网友:
备有这么多电阻

网友:
这个电阻哪里买的,不用找料板了。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我是修不了的,楼主好强大

网友:
这么多电阻

网友:
电阻哪里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主的加分鼓励哈,电阻是买了本电阻样品 书装形的。 15年1月买的,用了2年多 还不少。缺啥怀疑啥电 ...

我也买的有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
这东西我也有买,很方便,换个电阻不用去翻料板,直接拿出来换。话说不触发的话我还是先查一下PWRBRN#,没有再往前查,如果EC和桥的待机和触发条件都满足才去刷BIOS

网友:
淘宝有卖 自己搜索下

网友:
电阻有问题也能找出来,有点功力哦

网友:
上电时序来查,应该没问题

网友:
这个故障看起来简单 真正找到问题 也要大费周章的  花的时间一定不少  理论再好 没有功底 维修起来也是费神的

网友:
这电阻书装形一看太专业了

网友:
RTC 通病 不触发必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