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G42改集显 板号:DAAX1IMB6AO REV A

楼主(2017-03-08):
HP-G42改集显  论坛里有两个教程都少了一些步骤。本人从新编排过把少了部分加上再加上说明。

网友:
也不说用什么软件打开

网友:
你写明白点你这样不是坑人吗 你不装R290 2.37K电阻 你能显示?

网友:
已改好了按照图拍上的改的,单是白屏  后来加了R290 2.37K电阻就显示了,

网友(2017-12-24):
能给我一份点位图么  我没有找到啊

网友(2018-07-12):
冒昧的问下   电阻一定要是2.37k的吗

网友(2018-09-25):
外界花屏,感觉显存的问题比较多,三星的显存,从修8600显卡的过程中感觉这显存很垃圾

网友:
显卡问题也遇到过,换显卡好了的。

网友(2020-07-11):
惠普G42 DAAX1IMB6A0 REV.A改集显修改清晰版,楼主修复版,更快改动。

惠普G42 DAAX1IMB6A0 REV.A改集显修改清晰版.rar

网友(2021-09-03):
按照楼主和10楼的方法改,会亮屏,R290那边加个2.37K的电阻就能显示了,个人建议在CPU附近的空位上再加装几个330的电容,应该会更稳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