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触发的时候,io vcc脚电压从何而来?

楼主(2017-03-08):
vcc看电路图,是电源橙色的线。按照道理,这个应该是触发后,才出来的电压啊。我现在的主板不触发的。待机的时候就ec第二脚avcc,是vcc过电阻来的。

何解呢?

网友:
这个不是EC待机供电,EC待机供电是3VSB,图中是_VCCH

网友:
vccH是ec的供电

网友:
没触发时应该测不到电压的,你的主板能正常触发吗?

网友:
IO待机供电肯定是紫线供电经转换来的。

网友:
可以线性转换电压来供电啊

网友:
待机供电啊 电源紫色线 经过1117降压产生

网友:
5vsb通过1117转3vsb

网友:
这IO不是有3VSB 5VSB那种引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