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43sa 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7-03-08):
外壳型号是a43s,故障时不加电这个机器不加电好弄啊   要不电源口断了  要不排阻问题
开开心心的拆开了
然并卵 版号是k43sa 2.0 还带独立显卡   穿的衣服都一样怎么里面不一样
记忆里修过这个机器是加电不显的,没搞过不加电的
心里犯嘀咕,不过不用怕,我们有迅维
我那么一搜不要紧  大部分都是bios 程序 还有就是加电不显的通病 六角管子
不加电有两个帖子,但是故障又不一样
老老实实的测吧
3v,5v没有 对地二极管值正常,开关电压没有
找到待机芯片rt8206a vcc有5v 开启3v的电压是0.27v  开启5v的电压没有
3v、5v后继不短  开机电压有但是不正常
是先刷BIOS呢还是换芯片呢
因为3v电压的开启是有的 姑且认为ec已经发出信号了
最后更换rt8206a机器就正常了
(不要用rt8206b带换rt8206a)
有的可以正常开机但是会有待机高的情况

网友:
rt8206b 和rt8206a   应该是20脚不同

网友:
好多的机器可以直接换,好像都可以用,就遇到一台DELL的机器不能用。

网友:
2楼说的对  他们不一样 我就犯过这样的错误   差点放弃  后来找参照图纸发现真是不能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