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不开机

楼主(2017-03-08):
时钟复位正常不开机

网友:
不开机 查开机条件

网友:
看触发电路条件正常不

网友:
查触发条件没满足。

网友:
查开机条件啊

网友:
时钟复位正常  先刷BIOS  不行查总线

网友:
换内存条试试吧

网友:
不开机,查待机五大条件:VCCRTC、RTCRST#、32.768KHZ、VCCSUS3_3、RSMRST#;触发三个信号PWRBTN#、SPL_S3#、PS_ON。

网友:
大神技术查开机有没有电压到,

网友:
弱弱问一下大神谁smsc  sch5617-ns的IO脚位图发个谢谢

网友:
跑马吗 什么型号主板 看有没有通病

网友:
慢慢查查时序,我遇到个不跑码的

网友:
你说的太笼统了  查开机的条件 主板全部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