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5A97 提示EC或者ECflash错,15秒关机

楼主(2017-03-08):
此板同行修过说刷过BIOS ,放COMS电也是一样,放电之后能进系统,关机后又出现这样的问题。故障出现时机器启动很慢在1519码上停留很久才过,当提示错误时是5599码而且键盘用不了然后15秒关机。论谈上也没有找到相应的解决办法。

此机接手实测供电,时钟,复位正常。怀疑EC或者EC BIOS 损坏。因为此EC (KB3722Q)挂在LPC总线上。论谈上找到主板不同型号EC一样的ECBIOS 刷了也是一样。既然放电之后不会提示能正常进系统EC坏的可能性小,问题应该出在EC的测试条件上。果然在点位的帮助下很快找到故障零件EC18脚(O2_RSMRST#)上拉电阻O2R9,20K电阻变无穷大。此EC18脚有三个零件相连,分别是为O2C5,O2R9,和O2D11.由于在检测时此脚一直是低电平而且O2R9另一端接3VSB上,去掉D和C还是低电平,测了此脚也没有到地短路果断更换O2R9电阻故障排除,实测不论在关机还是在开机状态此脚都是高电平3.3V。EC自身测试条件没有通过而提示错误15秒关机。在此奉上此板ECBIOS。 ASUS M5A97 KB3722Q

网友A:
不对吧楼主,此板应该是台式机的 ,台式机一般叫I/O芯片,另此板的I/O芯片为ITE 联阳的 IT 8721F 也不是你说的KB3722Q

网友:
我还以为是USB报错那呵呵

网友:
IO的复位.异常引起的奇怪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对吧楼主,此板应该是台式机的 ,台式机一般叫I/O芯片,另此板的I/O芯片为ITE 联阳的 IT 8721F 也不是你 ...

显示器提示说是EC FLASH,难道是本本外接显示器?

网友:
不好意思哦 楼主,没看清楚,又仔细比对下 发现TPU KB3722Q 确实为此板的EC,其旁边也有32.768khz 的晶振。由于此板比较高端,可能ASUS 采用了一般主板没采用的技术,

网友B:
还以为是usboc问题 原来不是

网友:
RSMRST#异常 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以为是usboc问题 原来不是

英文翻译过来,就是说检测不到任何外设,主板IO与笔记本不一样,主板IO内部程序固话,也就是说,主要找IO工作条件

网友:
楼主很厉害的功力啊  学习了

网友:
这种故障还真比较特殊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对吧楼主,此板应该是台式机的 ,台式机一般叫I/O芯片,另此板的I/O芯片为ITE 联阳的 IT 8721F 也不是你 ...

是台式机主板,ASUS M5A97 。在检修时试过拆了EC BIOS芯片(也称为MCU固件) 也不会影响上电只会报错。此EC KB3722Q (统称单片机,MCU)不参以上电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台式机主板,ASUS M5A97 。在检修时试过拆了EC BIOS芯片(也称为MCU固件) 也不会影响上电只会报错。此 ...

不好意思哦 楼主,没看清楚,又仔细比对下 发现TPU KB3722Q 确实为此板的EC,其旁边也有32.768khz 的晶振。由于此板比较高端,可能ASUS 采用了一般主板没采用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