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又一通病

楼主(2017-03-08):
  为什么说是通病呢 因为我在论坛中已经找到了两个求助案例都跟我的现象一样。但是他们没有找到原因。
  通病现象是这个样的  可以开机 但是有背光无显示可以听到开机声音,外接可以正常显示,主板测试缺少集显供电 集显的供电在触发瞬间有出现,然后瞬间消失。原因是集显供电芯片的VR_ON瞬间拉低短路所致。这个VR_ON来自独立显卡。当然B460有两种设计 其中一种有集显供电电路 另一种没有集显供电电路,我所说的是有集显供电电路的主板的通病,最后更换显卡故障解决。其实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很多人修不上呢,就因为它的显卡是英伟达的,我们知道09年之后的英伟达显卡很少坏,而且成本比较高,还不一定能修好。所以就很少人去换它。

网友:
没有看明白

网友:
就是显卡坏嘛,这个本来就坏得多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看看

网友:
谢谢收藏了 下次注意

网友A:
请以图纸做证,我没找到集显供电开启来自显卡的图纸。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要注意了

网友B:
也许加焊或重置说不定就好了,或者直接拉个信号开启集显试试,看能不能亮机

网友:
加分了  也许是个小通病   不过这个机器的显卡故障率确实不高

网友:
还真还遇到过,记得这款小镜片显卡很少坏,以后注意点。

网友:
这个显卡基本没坏过,就算坏也可以改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以图纸做证,我没找到集显供电开启来自显卡的图纸。

供电电感为L26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许加焊或重置说不定就好了,或者直接拉个信号开启集显试试,看能不能亮机

这个开启信号有两路 一路显卡 一路为SLP_S3.其中SLP_S3那一路没有采用 。我用铜线把SLP_S3连接上,主板会直接把SLP_S3拉低,导致不触发。如果我吧 显卡那一路断开在连接SLP_S3,集显供电可以产生 但是依然有背光无显示

网友:
不错收藏了,以后备用一下

网友:
现在好像笔记本很少修了

网友:
笔记本不多了好像

网友:
被手机占了

网友:
师兄们生意好不好啊

网友:
我们现在修的都少得很了

网友:
*脏话*,这……VR_ON不是EC发的吗,这种还没修到,B460显卡坏还没换到过

网友:
这款机器我修过显卡是问题,但不是这种故障。

网友:
我修这么多也没遇到 过。

网友:
现在很少换显卡芯片了

网友C:
看了图纸 ,这个62881 集显供电芯片 的VR_ON 开启来自 CPU的呀,怎么是来自显卡呢?能说明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图纸 ,这个62881 集显供电芯片 的VR_ON 开启来自 CPU的呀,怎么是来自显卡呢?能说明一下吗?

不好意思确实是来自CPU  是我看错了  但问题确实是显卡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