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故障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7-03-08):
电源确定有问题,接到老主板(就是没有12V供电的主板)上一切正常,接到有12v供电的主板上,cpu风扇转一会儿就停了,显示器无信号,短接黑绿线测得12V电压输出为12.25v,请问一下是哪儿的问题?

网友A:
没有12v供电的主板,那真是老古董了,电源啥型号?

网友B:
电源输出功率不行吧,,。。

网友C:
楼主先发张电源内部图片..........

网友D:
感觉是主板有保护

网友:
还是 上个图吧 比较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12v供电的主板,那真是老古董了,电源啥型号?

老PIII的机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输出功率不行吧,,。。

看来是这样的情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先发张电源内部图片..........

是的 支持 发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是主板有保护

不好说 楼主具体也没说情况

网友E:
12伏带载能力差。
查查12v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12伏带载能力差。
查查12v电容。

楼主没上电源内部图看看呢

网友F:
老电源,额定功率不足吧

网友:
换12V整流管

网友C:
知道的不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12伏带载能力差。
查查12v电容。

支持,怀疑电容...........

网友G:
上图看看是什么型号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电源,额定功率不足吧

这个 楼主描述不准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知道的不少呀......

这个 按遇到过几个电源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上图看看是什么型号的电源。

是的 支持楼主上图看看

网友I:
这个电源应该是双12伏输出,负载能力差,12.25伏是正常,具体故障要把电源拆开检查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是的 支持楼主上图看看

楼主抓紧上图呀............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这个电源应该是双12伏输出,负载能力差,12.25伏是正常,具体故障要把电源拆开检查一下

还是得上实物图 检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抓紧上图呀............

楼主估计 比较忙的 问问思路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还是得上实物图 检查看看

是啊,没有实物图没办法帮楼主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啊,没有实物图没办法帮楼主判断

可惜楼主比较忙 没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