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 LA_6755P维修小记录之手工最重要

楼主(2017-03-08):
时间:2017年3月7日
地点:蚌埠我的小黑店
人物:本人
情节:
  一个客户拿来一台笔记本,说有时候开机正常使用有时候按开关灯亮但是几秒后就灭了无法反应。
上可调电源试了试,发现果然如此,平均下来,插拔10次适配器接口,可以开机和不能开机五五开。
没办法,拆机吧
   拿出板子,时LA 67556P 仁宝的天蓝色板板。既然有时可以开机 ,有时不可以,那就先先想办法进入不可以的状态。经过测量。发现不能开机时,各大电感对地正常,B+也没有短路,待机3v 5v电压都正常,按下开机键 开机灯亮,电流有变化,会提高一些。测量开机键有电压跳变。下一步就测试测试单桥的工作条件。
AMD系列的桥供电 VDDIO_33_S 是+3vALW提供,测量方法是学的饼哥的 ,看图可知道A21这个点在最外面 是最好找的 最右下角是A向上是B,向左是12345,所以很轻松就找到了A21边上的2个电容测量3.3V正常

在测量1.1V 发现没有。1.1V很好测量,就在桥正下方有个电阻图上是电感,可以测到!我想我可能找到了原因!
大家都知道,AMD的桥需要1.1VALW才能开机上电。
追查1。1V的来源,发现是PU501配合产生。

然后自然是查芯片的工作条件了呗
经过测试发现
PU501是RT8209M 和图纸不一样 但是引脚应该都是一样的。4脚VDD 5v正常 1脚EN 正常,随便测了测,周边没有明显的问题。工作条件满足了还不行,没办法 只好先换了再说。
悲剧的是,换这个芯片的时候 由于风墙吹久了 吹鼓包了 当时我就心头一凉。完犊子了。
果然 ,再次通电 ,直接大短路。
悲剧了这下,不过当时我还是抱着侥幸的心理 会不会只是公共点进来的这个管子被击穿了。于是 拆掉pq501,可能是丑人有傻福,还真的是,果断换掉这个N沟道MOS管,在通电,不大短啦,啦啦啦啦,可是1.1v还是不出来。仔细一看。pu501 被我焊接的不行,虚焊了,赶紧返工再来,都怪平时不好好练焊工 ,基础太重要了。然后,就是1。1v正常出现 正常触发。

为了防止只是巧合 我一共试了50次通电 拔掉 通电,全部正常。因此觉得差不多算没问题了
没什么技术含量,只是呼吁大家,别光顾着理论,手工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思路不错,值得新手欣赏学习

网友:
有道理,我手工就不行

网友A:
原芯片加焊一下也许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芯片加焊一下也许就好了。

我试过了 只是没说  加焊了不行 而且那个芯片的12脚对地值很低

网友B:
焊工不行,理论在强都是白搭,  即使知道问题都搞不定

网友:
修好就是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工不行,理论在强都是白搭,  即使知道问题都搞不定

现实中维修太难了,练吧 怕耽误时间 更怕搞坏的更狠 赚不到这个钱 不练就更没办法进步 真是怀念当初在实地的时候 想怎么练怎么练 那时候没把握机会 只看重理论 觉得实践等工作中慢慢练 现在觉得这个想法是真傻

网友C:
我现在跟着别人学徒,理论不行但是焊工还是可以的理论应该怎么学习才能更快掌握,求教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跟着别人学徒,理论不行但是焊工还是可以的理论应该怎么学习才能更快掌握,求教师傅

理论简单呀  报名迅维远程 听听赵老师的讲解 强行背下来 然后在多听就理解了

网友:
焊工这东西,你焊多了就有经验。一边修机一边把技术提上来

网友:
看看贴 回回贴

网友:
能焊EC的话。就没有太大问题了

网友:
有过类似经历 理解

网友:
焊工确实很重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工不行,理论在强都是白搭,  即使知道问题都搞不定

说的太对了,焊工是基础啊!还很可能扩大故障

网友:
细心加大胆 加手工

网友:
搞维修少不了手工活啦

网友:
刚开始的时候 手工都不会很好  要多练习  89年时 为了练习手工 不知道焊了多少板子  呵呵  那个时候是自己三剑组装黑白电视机
热风枪的使用也是 为了掌握温度风量 专门收旧的板子 焊坏不少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