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BD开头的元器件是什么

楼主(2017-03-08):
今天修了一个显示器电源板的电压跳变,芯片的供电也是跳变,换了50v47uf的电容,431,光耦,后级电容还是跳变,4脚的芯片料板里找不到,量电源板上一个标着BD1的元器件看着像个二极管导通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二极管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元器件吗,谢谢

网友A:
上实物图片看看? 一般来说贴片二极管有二脚或三脚封装的,四脚的少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实物图片看看? 一般来说贴片二极管有二脚或三脚封装的,四脚的少见。

管理芯片是4脚的,那个BD1是两条腿的

网友B:
就是那个BD1的那个有点黑应该可以看清

网友:
测量一下BD1的阻 值

网友B:
导通的不知道正不正常

网友C:
是不是电感呀,。。。、

网友D:
我看到旁边还有一个BD2是不是?看看那个什么情况。我觉得就是一个二极管。

网友E:
这个是双向抑制二极管,可以多种叫法,正反向测量无极大,常见用于抑峰吸收电路

网友E:
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了,看元件所在位置都能猜了.你这个谁能说清呢

网友F:
楼主要补习电子元器件基础。大家都说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双向抑制二极管,可以多种叫法,正反向测量无极大,常见用于抑峰吸收电路

要是二极管的话那么它就坏了,它导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管理芯片是4脚的,那个BD1是两条腿的

估计还是什么 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导通的不知道正不正常

二极管 在什么位置 线路连接情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电感呀,。。。、

电感 好像 都是 FB 标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到旁边还有一个BD2是不是?看看那个什么情况。我觉得就是一个二极管。

有可能是尖峰吸收部分的 两个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双向抑制二极管,可以多种叫法,正反向测量无极大,常见用于抑峰吸收电路

大概就是这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了,看元件所在位置都能猜了.你这个谁能说清呢

是的啊 电路情况 才知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要补习电子元器件基础。大家都说出来了。

看来学习电路基础 太重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二极管的话那么它就坏了,它导通了

可以拆下来 看看 管子标示 在确定

网友:
给个清楚点的图片,应该是电感的一种,磁珠,BD即BEAD

网友:
不弄了费脑子也是老显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那个BD1的那个有点黑应该可以看清

如果侧面没有标识,就是一个导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那个BD1的那个有点黑应该可以看清

图片太模糊了!
一般来说,如果是二极管,在正负极上都有明显的标志,比如BD1旁边那个D103有道白色的杠那端是负极。
如果没有,可能是电感。 二极管与电感是明显不同的两种器件这个应该不用说了吧。
还是仔细分析一下那个四脚的元件吧。
上传清晰的元件图。

网友:
这个是一个二极管来的,拆掉也可以开机

网友:
一般是二极管 你测下正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