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4版号DAOR23MB6E1通病EC BISO芯片爱坏I

楼主(2017-03-08):
惠普G4版号DAOR23MB6E1通病EC BISO芯片爱坏,接到机器待机正常刷BISO无果,换桥无果、最后刷EC BISO发现BISO芯片是坏的、二片都是这样现象。望各位兄弟不要走弯路。附图纸和OK BISO

chinafix.com.cn迅维网_g4 DAOR13MB6E1 U13 EC.zip

chinafix.com.cn迅维网_HPG4da0r13mb6e0 rev e r13.rar

HP G4的图纸,板号R13,广达代工.pdf

HP Pavilion G4, HP Pavilion G6, HP Pavilion G7 (Quanta R23).pdf

网友:
通病有待验证 ……

网友:
BIOS芯片坏了刷的时候验证可以通过吗? 如果芯片不能清空一般都都是坏的

网友:
图纸论坛有了把

网友:
啥问题都不说都是通病

网友:
BIOS芯片坏的还是很少见啊

网友:
不开机你刷桥bios也是醉了

网友:
多走了好多弯路,也许是电源有问题,刷bios后oem电源能用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