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61M-S26 V6 开机掉电

楼主(2017-03-08):
V星H61M-S26  V6  开机出现V星LOGO后,直接掉电,刷了好几个BIOS  故障依旧,测量供电正常,求支招。万分感谢。

网友:
我感觉还是BIOS  的事 再刷一下看看吧

网友A:
还是老老实实的测下电压跟仔细检查下

网友B:
跑不跑码啊还是开机就掉,是不是少PG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跑不跑码啊还是开机就掉,是不是少PG

跑马啊 能亮机  就是到V星logo的地方  直接掉电  反复如此重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是老老实实的测下电压跟仔细检查下

测量了电压 都正常啊能亮机  就是到V星logo的地方  直接掉电  反复如此重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测量了电压 都正常啊能亮机  就是到V星logo的地方  直接掉电  反复如此重启

http://cn.msi.com/Motherboard/su ... html#!type=download 这是官网的BIOS   是在官网下的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跑马啊 能亮机  就是到V星logo的地方  直接掉电  反复如此重启

感觉还是像bios的问题,测一下电压检测脚正常不检测电压不正常有时候也是开机掉电

网友:
确定内存是好的嘛,应该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我感觉也是 BIOS问题  这种问题修过好多次  都是BIOS问题  找个好板备份 再刷进去   我店里电脑上有

网友:
我遇到过是cpu的问题,客户cpuG530,我用自己的2020试机就是这样,最后搞了很久才发现是cpu的问题,但是2020又是好的,在华硕H61完全正常。换个U试试

网友:
官网下载个试试

网友:
继续刷,换下内存和CPU试试吧

网友:
  估计还是BIOS故障,  在刷刷吧,  联想的机器遇到过这种问题,刷BIOS 好了

网友:
我感觉是 BIOS问题

网友:
这个估计要用波波了,看看哪里先掉,也可以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楼主如若解决了,来分享下经验啊,让我等小白也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样修太个简单了吧,难道不会跑线路吗

亲  我应该怎么下手跑线路

网友:
换个U试试,要不就是主板带载能力差。

网友:
出现LOGO掉电,说明自检完成,但进不了系统,检测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cn.msi.com/Motherboard/support/H61M-S26-V6.html#!type=download 这是官网的BIOS   是在官网下 ...

官网的刷了也不行

网友:
找温控,直接干掉

网友:
有可能是缺电压

网友:
查IO 供电  H61重启一般都是少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