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air2 返回排线 断了 只求返回功能接线图

楼主(2017-03-08):
ipad air2 返回排线 断了  只求返回功能接线图  谁有量下 画出来 谢了

网友:
看看线的走向 慢慢 接吧

网友:
接线要有耐心哟

网友:
要一条条刮出 来接线得很有耐心还要细心

网友:
只有一个办法  慢慢接  看着眼花  我干过一次  现在想想都头晕

网友:
直接从那个小座子上飞过去去,一个是地线,另外一根是从屏幕上方往下数第三根。祝你成功。

网友:
触摸座子边上 R4711接个线  在找个地线就行

网友:
这种排线不好接,换吧、

网友A:
PCB和电路图看下就知道啦,不过不好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B和电路图看下就知道啦,不过不好飞线。

版主有没有IPAD6的PCB呀 找好久没有啊

网友:
排线断了 ?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