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s16 小八脚 是什么芯片,求引脚定义

楼主(2017-03-08):
图片的丝印是S16,看电路中推测是做基准用的(V星),1.2脚5V,4.5脚3.3V,8脚0.8V或者1.2V,根据以上猜测6.7脚也是基准,只是不用,3脚推测是接地,测一下就知道了,忘了测一下。  还有这个配合isl6334a使用的场合,有经验的说一下,现在是八脚不稳,跳变,,,还有这个板子是外星人的r2 p55,V星代工的。

网友A:
图纸谁有吗,估计够呛,V星的主板型号是 MS-763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纸谁有吗,估计够呛,V星的主板型号是 MS-7631

这个是输出1.0V的,,型号为UP6263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输出1.0V的,,型号为UP6263

太感谢了,,恩,,整个论坛找遍了,淘宝野找了还是没有,,谢谢了

网友:
V星最喜欢用这种小8脚

网友:
很多V星的AMD主板上都有这个S16

网友:
随便找个图纸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需要查找图纸才知道

网友:
这个板子没有图纸吗

网友:
这个不就是V星最爱坏的吗?

网友:
学习了,感谢3楼分享

网友:
V星的小八角,换掉就好

网友:
牛人,我也想有这等技术

网友:
已经截图保存,防止以后碰到,谢谢楼主和zhangxunhai分享!

网友:
发的那个和楼主那个不是型号不一样吗,针脚定义是一样的吗

网友:
长知识了,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