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笔记本电脑

楼主(2017-03-08):
接外星人电脑,可调电源5A,直接拆机, 裸板接可调电源不短,插上显卡就大短,直接修显卡板,测了一遍显卡板到外都是短路,直接通电 发现一个电容发烫,换掉OK,这机子配置很高三代I7 16G内存,双硬盘,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是15年的机器 ,是不是配固态和机械盘一起 的,显卡是3G的

网友:
这款是老点的机器了  修好都是钱

网友:
zge 高级货,可以收高价了哦。。。。。。。。

网友:
能收个 300 400 元

网友A:
直接通电 发现发烫电容 ?是用的烧机方法吧

网友:
机器有图纸吗,这么高档

网友:
这个机器还有BIOS 会坏 开机报警 连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通电 发现发烫电容 ?是用的烧机方法吧

看了一遍没什么异样,直接通电了几秒然后断开,手摸有地方发热,然后刷上助焊剂,在通电,助焊剂马上化了,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通电 发现发烫电容 ?是用的烧机方法吧

这东西不敢用手摸5A电流,以前用手摸,被一个MOS管把手都烫起皮

网友:
哪里发烫修哪里。呵呵,也算是维修基础入门手法了,对新手很有作用。

网友:
使用烧机法,电容发烫还是?

网友:
又是捡钱的机器

网友:
这个票子是值得的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可以收高价了哦。

网友:
三代的,还行,应该是显卡温度过高导致电容烧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