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S400 装显卡驱动黑屏重启 寻求大家意见

楼主(2017-03-08):
i3二代   独显   LA-8951P

网友:
上次一台同样情况  刷了BIOS解决    这台就不行了。 大家有解决过这种情况的嘛?   要换显卡吗?

网友A:
你这显卡换到其它主板上也是这样的话,那就是显卡硬件本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显卡换到其它主板上也是这样的话,那就是显卡硬件本身的问题

现在机子还没动显卡,还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B:
A卡,干吧,干完不行就再改成集显

网友C:
换了显卡一样  前几天遇到一台华硕的这个一样的问题

网友D:
楼主看下是不是显卡驱动的问题

网友E:
最好还是先软后硬,显卡工作的条件都满足了吗?不要动不动就干桥,有时会后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A卡,干吧,干完不行就再改成集显

说的对.,你这个方法好.实在不行就改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显卡一样  前几天遇到一台华硕的这个一样的问题

华硕的就不好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看下是不是显卡驱动的问题

驱动是用 联想软件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好还是先软后硬,显卡工作的条件都满足了吗?不要动不动就干桥,有时会后悔的

是呀,先软后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