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00 不触发 按恢复键能开机 掉电

楼主(2017-03-08):
接同行一个联想Z500 不触发 按恢复键能开机  但是20秒左右掉电   拆机一半的时候先刷了一下BIOS   U5  U6    故障依旧  完全拆机后测开关键电压1.8V  明显不正常  测开关键直接进入EC   测EC条件满足后准备更换EC  EC型号KB9012QF  A3   但是这个EC是带程序的   因为没有离线刷写的工具  所以选在在线刷写   检查好的EC没问题后 测EC  42脚到键盘接口的13脚  飞线后顺便吧13脚接地(这一步很多大神容易忘记  造成无法读取)然后连接编程器的第四脚  EC59脚到键盘的27脚  飞线后连接编程器的第一脚  EC60脚到键盘的26脚  飞线到编程器的第六脚   EC61脚到键盘的28脚 连接编程器的第5脚   EC62脚连接键盘接口的29脚  飞线到编程器的第二脚

准备就绪后给主板通电  后面的就不用说了  刷写EC的编程器我用的RT809F

(注意:拆线后想起的发帖   EC到键盘接口的引脚可能有误  具体的需要根据实际测量为主,即使没错误 也提醒大家飞线后一定要再测量一遍  看看引脚顺序有没有问题)主板不一样  EC到键盘引脚顺序不一样!

更换EC后  测开关键电压为3.3V!

 会员1550154300鑫豆2025-5-12 16:03
 会员1550154300鑫豆2025-5-12 16:03

网友:
EC的程序论坛有   可以用  BIOS也是好的!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7623-1-1.html   这个链接里面的无需修改ME的程序  包括U5 U6  还有EC程序 都可以用 帮大家实验过了!

网友B:
更换EC好的???

网友B:
  是写错了,还是你刷了没好才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7623-1-1.html   这个链接里面的无需修改ME的程序  包括U5 U6  还有EC程 ...

加分了 验证并且说明了论坛的资料 便于他人核对了

网友:
学习楼主这样都可以刷呀

网友C:
是不是类似这样的EC(比如KB9012之类的),刷程序都是这样飞线呢?盼复,谢谢!

网友:
楼主好技术,加分支持!

网友:
带程序的就是麻烦

网友:
果然高手,我都是直接买剪板的,有时会对不上,下次有机会也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类似这样的EC(比如KB9012之类的),刷程序都是这样飞线呢?盼复,谢谢!

这个是在线刷

网友:
这中EC资料不好刷

网友:
EC 本体不一定坏,先刷个资料再判断本体,修好了也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换EC好的???

更换的E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写错了,还是你刷了没好才换的

刷了  原EC有问题  无法刷写  所以更换一个刷写的!

网友:
我编程器是tl866cs的。试了两次识别不到 。是我这个编程器不支持还是我接的不对。有用这个编程器刷过的吗???你那个编程器型号说下。不行买个

网友:
接同行一个联想Z500 不触发 按恢复键能开机  但是20秒左右掉电   拆机一半的时候先刷了一下BIOS   U5  U6    故障依旧  完全拆机后测开关键电压1.8V  明显不正常  测开关键直接进入EC   测EC条件满足后准备更换EC  EC型号KB9012QF  A3   但是这个EC是带程序的   因为没有离线刷写的工具  所以选在在线刷写   检查好的EC没问题后 测EC  42脚到键盘接口的13脚  飞线后顺便吧13脚接地(这一步很多大神容易忘记  造成无法读取)然后连接编程器的第四脚  EC59脚到键盘的27脚  飞线后连接编程器的第一脚  EC60脚到键盘的26脚  飞线到编程器的第六脚   EC61脚到键盘的28脚 连接编程器的第5脚   EC62脚连接键盘接口的29脚  飞线到编程器的第二脚

准备就绪后给主板通电  后面的就不用说了  刷写EC的编程器我用的RT809F

(注意:拆线后想起的发帖   EC到键盘接口的引脚可能有误  具体的需要根据实际测量为主,即使没错误 也提醒大家飞线后一定要再测量一遍  看看引脚顺序有没有问题)主板不一样  EC到键盘引脚顺序不一样!

更换EC后  测开关键电压为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