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不出CPU电压

楼主(2017-03-08):
有一块G480的板子上电电压都正常,然后装上CPU结果不出CPU电压, 南桥换了。EC也换了。而且都 是好的。现在就是不明白。还有那些因素会导致这样的情况

网友:
cpu供电芯片换了没

网友:
CPU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测了吗,为什么直接就去换南桥,EC?

网友:
BIOS刷了吗

网友:
你都说了装上CPU不出电压,何不先换个CPU试下啊。不行在测下CPU供电芯片的条件啊,上来就换桥 EC会把故障扩大的

网友:
重点还是查南桥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