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 有复位电压,但按复位后,,, 无电压跳变,cpu复位电压0.25,偏低

楼主(2017-03-09):
(无正文)

网友:
复位出问题了,查那几个信号的PG,

网友:
看cpu复位有没有上拉电阻找一找

网友:
什么版型的板子?CPU复位电压根本不正常。

网友A:
上拉出问题了吧,不好找

网友:
复位电压明显不正常的

网友:
先量下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注明机型板号,找到图纸才能更好地给你帮助。

网友:
PCI的电压  用万用表测   跟不上速度  还是重点修CPU复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拉出问题了吧,不好找

上拉电阻哪儿送过来的上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