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A55M-DS2不出CPU供电 修复

楼主(2017-03-09):
GA-A55M-DS2不出CPU供电,。电源IC  8871A, 折芯片48脚是EN。测试无电压,根线到内存槽旁边的小三极管,测量三极管时发现有个电容断了,如图,拆点这个电容 修复

网友:
跑这么远这三极管

网友:
开关没过来,楼主也是细心

网友:
这三极管也是任性,居然在内存槽最外面。

网友A:
估计看一眼都能秒杀

网友:
这故障好修呵呵

网友:
这三极管   跑这来了     看着跟CPU供电开启  完全挨不上啊  这是

网友:
电容短路了,这钱好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看一眼都能秒杀

供电在内存槽边,在没测量前,一般会客观认为是其他供电,主观认为U供电,会在U附近

网友:
一般开群信号都是连接三极管进行控制

网友:
这故障有图纸还好修

网友:
EN控制跑得够远的啊  呵呵

网友:
EN控制跑得够远的啊

网友:
看起来楼主不测量三极管就发现不了这个电容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