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55S无待机电流

楼主(2017-03-09):
今天接到一台同行的笔记本 华硕N55S 板号:N55SF REV.2.0拿来是不加电,接维修电源无待机电流电池也不充电,拆机发现3V、5V待机电流都没有,简单用风枪吹一下RT8206B接电流表有待机电压了电池也充电了,以为就这么秒杀了谁知接电流表测机差不多10分钟后自动断电待机电压全无和刚拿过来的现象一样电池也不充电了,,于是换了一片全新的RT8206B又可以了,测机过了差不多10分钟又自动断电再测待机电压全无,于是换了5V电容又好了,过了10分钟左右又断电,一直反反复复,这机子无语头大了,求助高手指点。

网友:
还是3.5v有问题吧

网友:
仔细查下8206外围电路,还有就是不出35V的时候8206的工作条件是否都正常?

网友:
3V、5V工作时RT8206B各脚都正常

网友:
查待机电路看看

网友:
ASUS 的主板这种情况我已经遇到很多次了,都是这样的情况,换供电芯片,换滤波电容都试过,当时可以正常,单关机后第二天又不行了!最后只能换板!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查一下开机条件把,有很大可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再次出现无待机的时候 查下待机的产生条件 进而判断问题

网友:
换EC旁边的排阻试试会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