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400开机卡屏 开机掉电报警1-3-3-1

楼主(2017-03-09):
刚开始修这个机子不知道哪儿除了问题?换过内存,主板拆掉都不行。后来发现左边USB口坏了,就把接口里面的触角全部掰掉,上电,一样不开。又把右边的usb口连接排线拔掉,上电,开机不报警,屏亮,但是卡屏,看了资料,要求内存只有一根饿话必须放在下面那个槽,然后开机进系统、测试1个小时没问题,结束

网友A:
这么牛B  非得放下面?

网友:
USB短路照成的么

网友:
头一会见这种问题

网友:
应该是那个 槽有问题吧

网友:
学习学习,加分鼓励了

网友:
以后遇到卡屏,就看USB口了,学习啊

网友:
前些天遇到过一个R400,单条也是放的地下的那个插槽!上边插槽貌似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牛B  非得放下面?

有些IBM 一个内存 放上面的 会报错